要注意了,UCOS2.86+STM32有问题...

楼主(2013-02-01):
       大家要注意了,UCOS2.86+STM32有问题...调程序时,发现任务不能抢占了,一直在低优先级任务跑,:dizzy::@我直接上UCOS2.91了,现在没问题了.;P:) .

网友A:
UCOS2.86确实有问题,2.88修正了这个问题,升级说明里面有。

网友B:
一直用用2.88代码改造过的2.86,其实就是OSSched和OSIntExit两个函数里面的一个语句换个位置而已。
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个bug只会出现在Cortex-M3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