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电路中运放的选择问题(由LF347改成LM224出问题了)

楼主(2013-02-01):
这其实是一个成熟产品,原来用LF347做各项实验都没问题,后来改用LM224出问题了。

图示为进入AD之前的滤波电路,采集的信号为50HZ的正弦波,CPU通过24点傅氏算法得到有效值。用LM224时做电磁兼容试验出现误动作(快速瞬变4级和振荡波3级),换成LF347就行了。做实验时施加信号为动作定值的90%。
快速瞬变干扰信号为单脉冲上升时间5ns,脉冲持续时间50ns,重复率2.5kHz;振荡波干扰为1MHZ 400次/s, 100kHz  50 次/s

是运放的哪个参数导致的问题呢?
前者的Slew rate 是0.5v/us, Unity-gain bandwidth是1.2MHZ。 后者的参数分别是13V/us和3MHZ。

网友A:
有可能是带宽不够吧,我猜的。

网友B:
这两款运放的参数差异还是蛮大的,除了SR、GBP,共模输入电压也范围不同,楼主改用SGM8634试试看

网友C:
麻烦你把做脉冲群试验的接线方式公布一下。
1,你可以调整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你现在采用的是1.6KHZ,但是你采集的信号是50HZ的,因此最好你将带宽设计为500HZ左右,这样的话,既可以有效的一致噪声,又不损失原始信号。
2,对比两个运放参数如下:
参数                                      LF347     LM224
slew rate                             13v/us    0.4v/us
gain bandwidth                  3MHZ      1.3MHZ
max input offset voltage   13mv      7mv
CMRR                                  70dB      70dB
两个运放最大的不同就是slew rate。你采集的50HZ信号幅值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你把做脉冲群试验的接线方式公布一下。
1,你可以调整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你现在采用的是1.6KHZ,但 ...

脉冲群试验 是通过电容耦合夹 把干扰信号耦合到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
互感器用的是100A/7.07V的,实验时加4.5A的电流,所以运放的输入电压就是交流0.32V。

网友D:
LF347用TL074代用就好了,用LM224代换太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