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困惑

楼主:
我用max1132采集50hz的正弦交流信号,当输入为6V左右的时候AD采集的数据正确是一个正确的正弦波,当输入信号增大到7V左右的时候采集的信号如上所示,AD范围为-12V-+12V,谢谢,下面是6V的采样波形

网友A(2013-02-01):
估计是输入信号超出工作范围了.

楼主:
没有超出范围

网友B:
首先确认下你的源升压后有无波形失真,用示波器可以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确认下你的源升压后有无波形失真,用示波器可以检查下

没有失真,我测量过了,谢谢

网友B:
看了下器件的PDF,变形的曲线中,畸变点出现在下冲至波谷位置和上冲至波峰位置,
先做试验,将直流电压作为信号源输入,手动调整电压,在-12V到+12V之间取几个电压进行测试,特别是出现畸变的电压段,看输入电压与输出AD值是否符合,如果不符合,则检查AD及外围。如果符合的话,那还是要回到波形上来,或者可以更改采样方式或采样时间看看

网友C:
楼上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我对楼主这个图片是什么做的比较感兴趣。
十之**是是波形失真了,因为你7V的时候峰值要亚欧9.898V左右,不知道你用的什么运放,很有可能是运放失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器件的PDF,变形的曲线中,畸变点出现在下冲至波谷位置和上冲至波峰位置,
先做试验,将直流电压作为 ...

使用DC的方法检测的是ADC的静态参数,如DNL等,动态下以SNR或SINAD折算ENOB为准

Debug的手段可以换成50Hz的三角波,幅度稍微超过ADC输入范围,进行若干时间的采样,

读出数据后进行直方图分析,因稍微超过ADC输入范围,所以code的0-max将会掉落最多

其他code应是相对平均的一个值。

检查完成后再输入正弦信号,读出数据后观察FFT后数据,观察谐波频率点,检查电路是否有泄露

当然,还需要检查程序,也有可能是抗混叠没做好才还原出如此波形的。

我认为在排除电路原因后,应着重看下是否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我对楼主这个图片是什么做的比较感兴趣。
十之**是是波形失真了,因为你7V ...

运放是op2177 +-15V供电,应该不是这个失真,波形我测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器件的PDF,变形的曲线中,畸变点出现在下冲至波谷位置和上冲至波峰位置,
先做试验,将直流电压作为 ...

谢谢,用直流的方法测试我不太方便,向下的时候畸变,但是对称的位置向上升又是对的

网友B:
可以甩开运放加直流看啊,甩开通路上与AD无关的处理环节,最好只剩下AD,加电测试,一个个看过来,应该可以发现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难,AD问题?运放问题?阻抗匹配问题?现在你只能一个个器件慢慢查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甩开运放加直流看啊,甩开通路上与AD无关的处理环节,最好只剩下AD,加电测试,一个个看过来,应该可以 ...

我加直流测量过了 ,是正确的,交流的时候我也看过波形,也是正确的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DC的方法检测的是ADC的静态参数,如DNL等,动态下以SNR或SINAD折算ENOB为准

Debug的手段可以换成50H ...

软件应该没有问题,我6V和7V程序是一样的,能否加qq357027012请教一下

网友E(2013-03-31):
把频率降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