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自己画贴片元件的封装要注意哪些地方

楼主(2013-02-01):
(无正文)

网友A:
1) 孔径尺寸: 若实物管脚为圆形:孔径尺寸(直径)=实际管脚直径+0.20∽0.30mm(8.0∽12.0MIL)左右;
若实物管脚为方形或矩形:孔径尺寸(直径)=实际管脚对角线的尺寸+0.10∽0.20mm(4.0∽8.0MIL)
2) 焊盘尺寸: 常焊盘尺寸=孔规径尺寸(直径)+0.50mm(20.0 MIL)

网友B:
PCB焊盘过波峰设计标准
PCB焊盘过波峰设计标准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C: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D(2015-07-22):
敢问,贴片器件的封装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