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3-02-01):
这个电路在仿真中,电压变化范围是Vo=2.5--4.2V
可是在实际中的时候却是vo=0--2.3V,
请问有高手可以指点下么?实践中用万用板焊接的。
提提意见。
谢谢。

网友A:
1. 是 TIP122 的参数问题,  这是个达林顿管. 基极压降就 1.4V 呢. 所以空载就到不了 4V 以上去.
2. D1 的问题. 这是个发光二极管吧, 正向压降是有限制的, 不同的发光管, 通常在 1.5V 到 3V 之间, 所以最大才 2.3V 正常. 也同时警告一下, 使用发光二极管作电源指示, 一点要串联电阻

网友B:
这个LED按楼主的接**很亮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ED按楼主的接**很亮噢

恩恩,仿真时放错了。。应该是LAMP,3.7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 TIP122 的参数问题,  这是个达林顿管. 基极压降就 1.4V 呢. 所以空载就到不了 4V 以上去.
2. D1 的问 ...

恩恩,如果是压降1.4的话,那vo也不会为0吧,
换个三极管看看,有什么型号推荐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如果是压降1.4的话,那vo也不会为0吧,
换个三极管看看,有什么型号推荐吗?
谢谢! ...

三极管的型号很多, 看你要多大电流了, 不帮你找了
0V 恐怕是短路了, 想不出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型号很多, 看你要多大电流了, 不帮你找了
0V 恐怕是短路了, 想不出其他原因.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 TIP122 的参数问题,  这是个达林顿管. 基极压降就 1.4V 呢. 所以空载就到不了 4V 以上去.
2. D1 的问 ...

版主。。电路重新调试好了,空载可是上到4.2伏,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是 TIP122 的参数问题,  这是个达林顿管. 基极压降就 1.4V 呢. 所以空载就到不了 4V 以上去.
2. D1 的问 ...

1,就算达林顿基结有1.4V,输出也会达到3V以上吧,不至于只有2.3V.
2.LED 导通压降使电路电压上不去可以理解,但楼主说的是0---2.3V.难道LCE压降会到0V?

网友C:
431输出会0伏,一定是电路接错了,或者输出短路了,也许是将电位器一端接到5伏电源上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就算达林顿基结有1.4V,输出也会达到3V以上吧,不至于只有2.3V.
2.LED 导通压降使电路电压上不去可以理 ...

额,原来那块板子焊得太乱了,改来改去的,重新焊接后电路正常了。 电路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