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管子

楼主(2013-02-01):
图中Vcc为18V的话,2.4V的稳压管让PNP的EB之间导通,32之间的PN结导通后,1点电位如何确定呢?对于PNP一直很迷糊,还望指教。

相关下载

楼主:
我怎么感觉加R16以后 输出就变成横流的了?

楼主:
貌似是一个2.4-0.7/62=27ma的恒流源,再想想。。

楼主:
最大可以带18/27约等于666欧姆的电阻,减去62欧姆,=600欧姆,所以负载最小时候,也就是600欧姆时候,PNP管CE之间是饱和的。当负载电阻小于666欧姆时候,CE之间电压是随着电阻的变化而变化的,电阻越小,CE间电压越大。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2013-04-19):
1点电丫18-2.4

网友B:
做恒流的吧 PNP开关状态 VCE大约0.2左右 1点的电位应该是18-0.2-1.7=16.1(理想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