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控制舵机

楼主(2013-02-0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直接相连,如果不行加个500欧姆电阻,

网友A:
如果使用芯片,可以使用74ls245,一样驱动

网友A:
还有专门的L298的驱动芯片也可以,这个是专门驱动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专门的L298的驱动芯片也可以,这个是专门驱动电机的

嗯 谢谢了 我就怕舵机把电流拉的太大了 把芯片烧了..  说到l298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 我有一个l298的模块 如果我单片机 用的电脑usb口供电的 六根信号线与l298相连 l298用的独立电源供电 驱动的直流电机就转不起来 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连个都用独立电源供电就没事  难道是一个是5v的电路 另一个是3.3v的问题么  还是 l298的信号线也需要比较大的电流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