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3-02-01):
(无正文)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电源桥式整流引起的. 桥式整流切换二极管了. 你要的信号就没有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以前就特意拆掉几个二极管, 变成半波整流提供电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电源桥式整流引起的. 桥式整流切换二极管了. 你要的信号就没有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以前就特 ...

你回错贴了吧;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回错贴了吧

没有回错啊, 就是说楼主捕捉不到过零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回错啊, 就是说楼主捕捉不到过零的问题. 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能否上个电路图看一下,不懂你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