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01):
铺铜后  你按PT  然后在任意一个脚上拉一下线就可以了  GND网络线会全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后  你按PT  然后在任意一个脚上拉一下线就可以了  GND网络线会全部消失  ...

谢谢 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