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c8051f060玩can,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搞清,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2-01):
1、在Bosch_CAN_User's_Manual.pdf里这句话是不是说只要总线上有数据,不管是不是给我的,都会引起中断。
RxOk  Received a Message Successfully
    one Since this bit was last reset (to zero) by the CPU, a message has beensuccessfully received(independent of the result of acceptance filtering).
    zero Since this bit was last reset by the CPU, no message has been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is bit is never reset by the CAN Core.
2、如何清接收缓冲。一直都没弄明白,将数据接收下来后,怎么清了接收缓冲。不清的话,下次中断来的时候,如果不是发给我的数据,我去接收的话,会读到上一次发给我的数据。

网友A:
只要总线上有数据,不管是不是给我的,都会接收, 但是会不会产生中断, 还有看这个数据包能否通过 FILTER。

楼主:
如果不能通过FILTER,怎么会出现第二个问题呢?我试的时候,如果是再次发给我的数据包,会覆盖上一次的数据,如果不是,还是有中断,但数据却是上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