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中,无铜的孔(或过孔)应该怎么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2-01):
在板框层画圆圈。或者焊盘孔径大于锡盘。

网友A:
两种方法都在这里了。

楼主:
放焊盘的话(孔径大于锡盘),两层之间或有沉铜

楼主:
在板框层画圆圈应该可以,但最小孔不知多大?

网友A:
如图你要多大的孔就设置成多大,把焊盘设置成0,然后去掉金属化。

网友B:
板框层是指哪一层?

楼主:
板框层是指KEEPOUT

楼主:
请问去掉金属化是哪个选项?

网友C:
跟楼主一起学习了

网友D:
好久没有用99se了!

网友E: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