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ssi

楼主(2013-02-01):
LM3S9b92 uDMA 读取外部flash应该如何设置,这样设置有什么问题?总是读取不成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  使能DMA时钟             */
  uDMAEnable();                                         /* 使能DMA模块            */
  uDMAControlBaseSet(&ucDMAControlTable[0]);             /* 对DMA的控制表进行设置  */

  uDMAChannelAttributeDisable(UDMA_CHANNEL_SSI0RX ,  /*  清除通道属性              */
                              UDMA_ATTR_HIGH_PRIORITY |
                              UDMA_ATTR_ALTSELECT |
                              UDMA_ATTR_REQMASK |UDMA_ATTR_ALL);

  uDMAChannelAttributeEnable(UDMA_CHANNEL_SSI0RX ,
                             UDMA_ATTR_HIGH_PRIORITY);  /*  通道为高优先级         */

  /*DMA 通道控制器参数设置*/
  uDMAChannelControlSet(UDMA_CHANNEL_SSI0RX |      /*  通道为SSI0TX              */
                        UDMA_PRI_SELECT,            /*  主控制结构                   */
                        UDMA_SIZE_8 |                /* 数据类型8 位               */
                        UDMA_SRC_INC_NONE |            /* 源地址累加                 */
                        UDMA_SRC_INC_8 |        /*  目的地址不累加            */
                        UDMA_ARB_8);                /* 仲裁大小为8               */

  /* DMA 通道传递参数设置*/
  uDMAChannelTransferSet(UDMA_CHANNEL_SSI0RX |     /* 通道为SSI0TX             */
                         UDMA_PRI_SELECT ,          /*  主控制结构                  */
                         UDMA_MODE_BASIC ,        /*  基本DMA模式             */
                         (void*)0x40008008,              /*  源地址                     */
                         (void*)(test),            /*  目的地址为SSI0 的数据寄存器*/
                         256);                           /* 一次传输为8 个数据        */

  uDMAChannelEnable(UDMA_CHANNEL_SSI0RX);       /*使能UDMA_CHANNEL_SSI0TX通道*/
  uDMAChannelIsEnabled(UDMA_CHANNEL_SSI0R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