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转换问题

楼主(2013-02-01):
使用TIM1,DMA,ADC,模式去转换AD,如果打开其他中断(外部中断,串口中断,TIM2中断),发现AD值有时会为零,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中断检索没做好,和其他中断冲突了。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在中断里面保存值并判断大于零,在大循环里面检测保存的值是否大于零,结果还是有时对于保存的值为零,
如下
@far @interrupt void DMA1_CHANNEL0_1_IRQHandler(void)
{
        if(DMA1_C0SPR & 0x04)
        {
                if(power.temp_vol[0]>100)
                {
                        power.vol[0]=power.temp_vol[0];
                }
                else
                {
                        _asm("nop");
                }
                if(power.temp_vol[1]>100)
                {
                        power.vol[1]=power.temp_vol[1];
                }
        }
        DMA1_C0SPR &= ~(0x06);
        //Half transaction interrupt flag,Transaction complete interrupt flag
}

//该语句在大循环
if(power.vol[0]<10)
{
                _asm("nop");
                NTC_CS = 0;
//不应该跑进这里面的
}

网友B:
是不是其它方还对这个变量赋了值。或初始化小于10,而实际采集的时候上面赋值的条件不满足,从而不执行?

楼主:
我把那个全局变量从结构体拿出来,用独立的全局变量就不会了,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