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13-02-01):
问题: 目前我有三个设备和我单片机通讯,设备有3个地址,分别是1,2,3
单独一个个通讯正常,把三个设备连在一起后通过手连手方式,设备通讯不正常.通讯线长度2米以下,设备间距也就20cm,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没遇过。。帮顶吧

网友B:
不应该啊。你能否提供下程序和原理图

网友C:
最好上图和程序(通信部分)

楼主:
485芯片直接和单片机想连。

通讯部分程序:PIC单片机
void Uart2(void)            //this uart port is used for 485
{
        BAUD2CON = 0;                        //        BRG16 = 0;
        RC2STA = 0X90;                                                //  BRGH = 1;
        SP2BRGH = 0;
        SP2BRGL = 25;
        TX2STA = 0X24;                                                // SYNC = 0;
                                                        //SPEN = 1;                //允许UART
                                                        //TXEN = 1;                //发射使能
        PIE4 = 0X20;                                                //RC1IE = 1;
}

void Send485(uchar *buff , uchar len)
{
        uchar  k;
        SEL_TX_EN;
        Delay1ms();
        for(k=0;k<len;k++)
        {
                while(!(TX2STA&0X02));
                //for(i=0;i<10;i++);
                TX2REG = buff[k];
                while(!(TX2STA&0X02));
        }
        while(!(TX2STA&0X02));
        Delay1ms();
        SEL_RX_EN;

}

网友D:
考虑120欧的终端匹配,A/B线的上下拉电阻,滤波电容和TVS管。

能有个A/B线的波形图的话,估计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楼主:
距离短,需要终端电阻吗?
行,我去测试下波形,等我波形

网友E:
你是不是每个设备都接有终端电阻?三个相连之后导致门限电平不对。

网友F:
485的终端匹配电阻肯定是要加的。

网友G:
上拉 下拉电阻加上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拉 下拉电阻加上应该就可以了

怎么加,兄弟!给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每个设备都接有终端电阻?三个相连之后导致门限电平不对。

我所有都没加电阻!

网友H:
1、A、B线接错;
2、主从没搞好,收发冲突;
3、设备都有终端电阻或无终端电阻;

网友I:
能有个A/B线的波形图的话,估计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网友G:
A 端 3.3k上拉。 B端 3.3k下拉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A 端 3.3k上拉。 B端 3.3k下拉 试一下。

我用的1k上拉,下拉电阻,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线方式,应该是菊花链连接.不能直接都接单片机一点.
再就是程序是不是考虑了地址识别,不会三个设备都响应 ...

你的意思是,三台设备分别用线连接到485口?是这样吗?

楼主:
A和B之间的波形!!!

楼主:
上面是发送的波形,接收直接没!!!

网友G:
只接一个设备,是否能通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接一个设备,是否能通信呢?

单独每个设备都可以通讯的;一开始我用星形连接的时候,还偶尔能通讯一次.问了设备厂,叫我改成手拉手式,反而不能通讯了.

网友K:
上拉下拉电阻接错了
AB接反了
485收发控制有问题。。。。。。。
至于终端电阻    这么短的线 其实无所谓

网友:
加下终端匹配电阻吧,曾遇到过距离也是很短加上通讯就oK了,

网友L:
同意23楼的,应该不是终端电阻的问题。485这么短的距离应该不需要(虽然理论上,是一定要加的),但是这个应该不是不能通信的理由,坐等高人继续分析。

网友M:
接收端没波形  是不是你从板的发送使能打开了,波形不好的话终端匹配电阻还是加上。

网友N:
有些不懂。。还是帮顶一下。。:P

网友O:
RX2上拉,AB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没搞定啊..

准备明天再继续搞,这两天忙别的事情了.我其实最担心的是我买的子设备本身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考虑120欧的终端匹配,A/B线的上下拉电阻,滤波电容和TVS管。

能有个A/B线的波形图的话,估计问题 ...

...........20cm 的线这么搞太折腾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