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
同一款软件,同一个程序,不同的工程。分别烧进单片机。一个可以运行,一个不可以运行。为什么?没有用到中断定时器的可以在2个工程都可以正常运行。用了中断的就只能在演示代码工程里面正常运行了,求指教。是不是我建立的工程有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在project.prm文件里面的中断向量没写。但是又有新问题了VECTOR allocated at absolute address 0xffca overlaps with sections placed in XXX
矢量分配在的绝对地址0xffca重叠部分放置在段abseg0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2-01):
已经找到原因了

网友A:
是什么原因?楼主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handshake

楼主:
中断向量没有复制,顺便求一份MC9S12NE64的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楼主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CW里面还有个project.prm文件。在这个文件的最后是中断向量地址分配,不把这个中断分配好那么中断就不会响应。顺便求一份中断向量表。

楼主:
中断向量表在头文件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CW里面还有个project.prm文件。在这个文件的最后是中断向量地址分配,不把这个中断分配好那么中断就不会 ...

在MC9S12NE64的datasheet里有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C9S12NE64的datasheet里有中断向量表

那个中断向量表我看了,相当于没有!所以才来找的。中断向量要在头文件里面找,那里面的非常详细。

网友B:
那就去官方网站找找,应该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去官方网站找找,应该能找到的。

我看的是原版的数据手册,里面相当于没说。

楼主:
数据手册上面就写些这个,在头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define VReserved9                      0xFFECU
#define VReserved8                      0xFFEEU
#define Vrti                            0xFFF0U
#define Virq                            0xFFF2U
#define Vxirq                           0xFFF4U
#define Vswi                            0xFFF6U
#define Vtrap                           0xFFF8U
#define Vcop                            0xFFFAU
#define Vclkmon                         0xFFFCU
#define Vreset                          0xFFFEU

/**************** registers I/O map ****************/

/*** PORTAB - Port AB Register; 0x00000000 ***/
typedef union {
  word Word;
   /* Overlapped registers: */
  struc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运行的那个工程里边,是不是有啊!
或者你建立工程建立的不对,一般这种代码都会自动生成,
...

要自己写,非常蛋疼!

网友D:
不会是飞思卡尔智能汽车大赛吧,怎么这么熟悉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飞思卡尔智能汽车大赛吧,怎么这么熟悉的片子

不是的。。。

楼主:
有谁知道怎么修改codewarrior里面的 project.map文件吗?project.map是根据什么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