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DSP引脚EM_CS/EM_RW/EM_WE/EM_OE/EM_WAIT没有反应?

楼主(2013-02-01):
如题所述. 是什么原因? 是我没有设对寄存器么?

网友A:
那就进入调试方式, 检查寄存器设置.

网友B:
应该是某个总开关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进入调试方式, 检查寄存器设置.

不好意思. 放假一直没上网. 见谅!
回来调试了一下, 确实是程序对 EMIF 寄存器设置的值没有写进去.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会是板子的问题导致的吗?
还有就是地址线之间的短路会不会影响上述引脚的不正常? 板子不是我画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初学, 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某个总开关没打开。

正在查找......谢谢提供思路,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