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话机和交换机之间加变压器做电气隔离~~

楼主(2013-02-01):
小弟是菜鸟,望大神指导。最近要做个东西让电话和交换机之间隔离,目前是想用变压器来做。遇到两个问题。1.交流信号传不过。用murata的1017C(1:1变压器)时信号基本传不过,用1009C(1:1:1变压器)时,将4,5pin做输出,3,6pin接外部电源,用示波器可以看到交流信号能通过。
2.由于电话双绞线上面的直流分量不是恒定的,在待机时差不多是32V,摘机后是7V左右,本来想在变压器次级直接加一个外部电压,但是又不好控制电压变化。

请教下各位高手,有没什么建议??或者其他的什么方案可以达到隔离的效果???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想隔离什么,通过什么,变压器是专用的么

网友B:
完全隔离?比较麻烦,因为电话线的两端除了摘机时候的6~13V直流和几百毫伏音频信号之外,还有48V的挂机电压和振铃时候的75V/25HZ的铃流。

楼主:
对啊。。。就是电压不恒定比较麻烦。。。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器件可以做电话信号隔离的???

网友B:
专用的芯片相对少,一般都是功能模块多一些。你可以搜索一下深圳千行电子的产品,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隔离什么,通过什么,变压器是专用的么

因为我们是做矿用产品,在本安设备和非本安设备对接时必须要电气隔离。。现在的状况就是,我需要交换机提供的馈电信号,音频信号和振铃信号,但是这些信号要先电气隔离后才能进我们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的芯片相对少,一般都是功能模块多一些。你可以搜索一下深圳千行电子的产品,咨询一下。 ...

谢谢你的建议。。我联系了千行那边,他们倒是有做可以实现隔离的模块,他们的QX21152Z可以实现隔离,但是这个模块将电话信号解码成数字信号,通过E1传输,速率最多2M,我们需要带宽能到5M,因为我们还需要传视频信号。而且还需要搭配他们的QX31152Z才能接电话机,这样模块就太多了。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光耦搭配变压器使用,实现电气隔离的同时,也能将馈电信号,振铃信号,音频信号传过去~~~

网友B:
电话线信号成分比较复杂,单靠几个器件我想不出怎么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