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电阻分压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2-01):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后级对分压的输出阻抗要求高不高

不高的情况 用 1.5K  1K 1K 1.5K 电阻按顺序串联,上下接电 ...

输入为-5V时,不为0V呢!!!-5V~5V是对应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5对应的0   ,5对应输出2? 输入为-5时输出为0V输入为5V数输出为2V? ...

是的,请教大侠了

网友B:
用运放比例加偏置。
下面用三极管来玩一个:

恒流给静态偏置使输出=1V.
这个电路放大器输入电阻和恒流源电阻都是很大的,不会对前极分压电阻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