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如何让GND VDD 的飞线不显示,只显示其它剩下的飞线

楼主(2013-02-01):
请问altium如何让GND VDD 的飞线不显示,只显示其它剩下的飞线

网友A:
view下面net        hidden net  然后选择网络  也有show  net

在PCB面板左边的NETS下面也可以找到相应NET   右击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下面net        hidden net  然后选择网络  也有show  net

在PCB面板左边的NETS下面也可以找到相应NET ...

找到了,谢谢!

网友B:
二楼说的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