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氧化的问题

楼主(2013-02-01):
大家好,现在我有碰到贴片完后PCB板氧化的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1、PCB板的供应商有两家,两家的PCB到贴片厂贴完片后都有氧化
2、贴片厂说是PCB的工艺不合格
3、PCB板厂家答复是PCB板是合格的

请问下PCB板在贴片完后会氧化是因为温度太高的原因么?还有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如果判别是哪家的问题呢?

网友A:
PCB要密封好

网友B:
找几片没有贴片的备料拿掉包转露露一段时间看看,我的PCB有些都丢在垃圾堆挺久了都没有氧化;问题的可能性很多,PCB板厂原材料问题,生产过程中洗板不干净等等,贴片厂洗板水不行。

网友C:
我觉得氧化是正常的, 暴露在空气中, 怎么会不氧化呢. 新板子就一定要保护好.
氧化后就会影响焊接质量, 严重的甚至导致虚焊.
当然咯, 如果采用镀金工艺, 那么抗氧化能力就大为提升. 只是成本高了不少.

网友D:
主要是pcb工艺有问题,表面工艺一看就知道偷工减料了,但是也不排除贴片时遇到问题,呵呵

网友E:
板子在空气中长期搁置就会氧化.
合格不用的板子最好真空包装

网友F:
应该是PCB板的问题

网友G:
不用就马上密封,外界湿度温度这些都要影响氧化速度!

网友H(2013-10-05):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现象,关键是很多贴上贴片部分出现白色氧化物,且只是少部分有这种现象。

网友(2013-11-25):
主要还是PCB板子的问题,常时间不用放置,最好是密封不动,另外跟板子的材料可能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