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量程为10ma-2000ma的电流表,12位ad够吗 需要加运放吗

楼主(2013-02-01):
做一个量程为10ma-2000ma的电流表,12位ad够吗 需要加运放吗
取样电阻打算用0.05欧姆, 10ma的时候,取样电阻两端电压为0.0005V
我估计是需要加运放的了。 加多大倍数合理?
谢谢解答了。

网友A:
跟你CPU参考电压这些有关的。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用74HC4052切换各个量程的AD参考电压和采样电阻,每个产品都用精密电流表校准一下

网友C:
0.05欧的电阻有点小,用0.2欧的

网友D:
12 位  AD 是够了,  我们大量的万用表 3位半, 也相当于 11 位精度.
不过运放肯定是要的, 不同的量程, 你得切换取样电阻或者运放增益呀

网友E:
跟分辨率有关吧,如果分辨率1ua,肯定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CPU参考电压这些有关的。

参考电压是2.5v, 2.5/4096=0.0006v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最小精度是0.000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用74HC4052切换各个量程的AD参考电压和采样电阻,每个产品都用精密电流表校准一下 ...

因为是做一个产品,量产方便,最好是一个mcu搞定。精度要求不够10m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5欧的电阻有点小,用0.2欧的

0.2欧姆的话。 2a的时候功率就是0.8w了,功耗比较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 位  AD 是够了,  我们大量的万用表 3位半, 也相当于 11 位精度.
不过运放肯定是要的, 不同的量程, 你得 ...

产品需要,切换量程的话 产品就不完美哦。。。。
我是想通过设置合理放大倍数 ,在误差不超过10ma的情况下 做到10ma-2000ma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产品需要,切换量程的话 产品就不完美哦。。。。
我是想通过设置合理放大倍数 ,在误差不超过10ma的情况 ...

看来是我弄错了, 量程为10ma-2000ma的电流表, 并不是要求 10mA 量程.
2000mA 量程,  要求精度是 10mA , 12 位 ADC 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我弄错了, 量程为10ma-2000ma的电流表, 并不是要求 10mA 量程.
2000mA 量程,  要求精度是 10mA , 1 ...

谢谢。准备把实验数据贴上来。 用的mcu是合泰的ht46r064.

网友F:
HT46R064的ADC是12位解析度,11位精度,印象中是中间段的AD线性度很好。
楼主先试验下数据吧,如果不能,达到要求就考虑加个高精度的运放比如SGM8581,做一级10~20倍的放大,信号仍然都在ADC采样区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46R064的ADC是12位解析度,11位精度,印象中是中间段的AD线性度很好。
楼主先试验下数据吧,如果不能,达 ...

你的结论是正确的。 不加运费,电流在1000ma,取样电阻两端电压是0.05V是,精度很好。低于这个数字,误差就比较大了。
我用lm358放大20倍, 10ma时的精度还是令人满意的。 谢谢

网友C:
10mA-2000mA,这个范围跨度,应该分量程设计比较好,如10mA-200mA一档,200mA-2A一档
这样设计起来,不论取样电阻还是,ADC都要好选,电路也好设计啊,呵呵。

网友F:
LM358 Vos过大了,最大输出电压也小,是VDD-1.5V,不合用的,极限电流下和量产时问题就出来了,要用轨对轨的高精度运放才能满足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