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2864 ST7920 串口模式下 读不到绘图RAM的数据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2-01):
12864 ST7920 串口模式下 读绘图RAM的数据 始终=0,是不是串口模式下 不能读数据啊?
读数据的用途 主要是用来画点,如果读不到绘图RAM的数据,那么画点将没有意义
其它指令都正常 唯独 读取绘图RAM的数据=0 望使用过的高手 指点
在线等!!!!!!

网友A(2013-09-23):
你的12864 ST7920串口能画点,读数据了吗?

网友B:
我用并行方式,不能读取忙信号,现在只能用延时的方式进行,哪位有经验人士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C(2013-12-25):
我的也是,在串口模式下,读的数据老是0,在串口模式下好像不能读

网友D(2014-05-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跟楼上几位的借鉴参考的了

网友F(2015-02-06):
这个控制器不知吃串行模式读取数据,数据手册上有明确说明的。单片机建一个Buffer映射一下即可,如果IO口比较紧张!

网友G:
用过st控制12864,不知道dsp如何做

网友H:
我用的也是串口,但是没读过数据

网友(2015-10-27):
的确是不能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