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PI最多挂几个从机啊

楼主(2013-02-01):
stm32的SPI最多挂几个从机啊

网友A:
这个要看端口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B:
想接几个接几个呗……
也就是说几个都行

网友C:
我觉得只要解决好共享问题, 挂多少都不成问题.

网友D:
SPI是通过片选来选择从机的呀,理论上有多少个GPIO做片选就可挂多少个

网友E:
首先要看有几个片选,其次看驱动能力。

网友F:
本人挂过8个

网友G:
以前的一个产品,挂了16个,绕了5米,不过是级连的

网友H:
LZ不妨将自己的应用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样可以让大神们更加有针对性的分析。

网友D:
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改变stm SPI的CS输出管脚

网友I:
挂多了,时钟总线的驱动能对能力不一定够,

可以家一片74hc1G125

楼主:
那主机如何知道从机要发数据啊?

网友J:
是主机告诉从机后发送数据的啊

楼主:
那主机是否可以发送完数据 立马变成从机呢 听从其他从机变为主机的命令啊

网友J(2013-03-03):
只要主从机电源分开,负担到不大,但从机个数有限制,这方面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规定

网友K(2021-05-05):
有没有采用驱动芯片 还是直连了? 求教

网友L(2023-03-07):
一般没有限制,但是不要超过十个,因为驱动能力有限

网友M:
要看端口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N(2023-08-02):
挂多了,时钟总线的驱动能对能力不一定够,

网友O:
可以家一片74hc1G125

网友P(2023-10-22):
SPI是通过片选来选择从机的,要看有几个片选

网友Q:
你想带几个

网友R(2024-01-09):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S: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

网友T:
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

网友U: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V: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