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stc单片机下载求助!

楼主(2013-02-01):
各位高手,请问串口助手能检测到串口存在,但将RXD和TXD短接无法传送数据,能否说明usb转串口电路有问题啊?可是看完杜洋老师介绍stc单片机常见下载问题介绍,应该能说明此模块正常啊!我用的win7 操作系统,纠结,谢谢解答

网友A:
你将你的USBl转串口线的TXD,RXD相连,用串口助手,自发自收,如果可以自发自收,线就没问题。

网友B:
楼主先确认下串口助手检测到的串口,是你usb转串口电路产生的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你的USBl转串口线的TXD,RXD相连,用串口助手,自发自收,如果可以自发自收,线就没问题。 ...

谢谢你的指点,经过一番调试,现在终于能下载程序了,太兴奋了!原来是64位的win7导致烧录软件兼容性不好,不稳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确认下串口助手检测到的串口,是你usb转串口电路产生的串口吗?

谢谢你的指点,没想到stc单片机支持usb下载给单片机调试带来这么多麻烦,谢谢!

网友C:
看看usb转串口用的是什么芯片,从新装一下对应的驱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D:
如果是USB转串口,TTL输出的,那么,请主意不要电流倒灌给MCU,STC是要冷启动才能下载的,如果串口给MCU倒灌电流,MCU会不能完全断电(要保证0.5V以下)。

网友E:
LZ, 你在TB搜 “H1032” STC自动下载线吧,17元左右,是使用CH340的芯片,还有自动冷启动功能,我 在WIN XP, WIN7 , WIN8 (32位版)下全部正常使用!

同时推荐使用最新的STCISP V6.24, 绿色版,稳定和多功能!http://www.****ducst/datasheet/s ... -isp-15xx-v6.24.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