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波产生,求助

楼主(2013-02-01):
我在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发现产生的频率很低,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调解振幅,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这锯齿波发生器也太复杂了吧:o

网友B:
你既然能设计出这么个,信号发生器,怎么可能不知道里面的调频的地方呢?

网友C:
ASIC啊,LZ想做集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IC啊,LZ想做集成芯片

说来惭愧,我现在才大二,也不是微电子专业的。我们导师却叫我们整这个,这个图是我抄袭的,只是明白意思,具体参数还真不会算,就这个图而言,能否指点一二呢?不胜感激

网友C:
先看看这个简单的

网友D:
Vout是输出,那么C1估计吧高频信号对地了,你把C1改成0.1u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