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Discovery 无连接,求助

楼主(2013-02-01):
最新更新:问题已经的找到了,确实是STM32F3Discovery的问题。将SWD(CN3)的2脚与PA14用杜邦线直接连起来,马上好了。估计是某个过孔没连通。
STM32F3Discovery    驱动已装 各种设置如下

不知道如上设置哪里有问题,开发环境是MDK4.6. 板上JP3,CN4也接上了。各种折腾都试过了就是没办法,难道我usb线不行,在家也没别的线可换着试,支个招吧神奇的坛!:'(

每次都是下面这种情况

网友A:
你的目标板没找到啊,你上电,CPU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目标板没找到啊,你上电,CPU有工作?

上电后mcu正常工作,毫无问题

网友A:
呵呵,那就检查跳线这些吧。理论上来说,官方下载程序应该也是用板上的STLINK,理应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就检查跳线这些吧。理论上来说,官方下载程序应该也是用板上的STLINK,理应不会有问题。。。 ...

跳线的连接也应该没问题,共五个跳线帽JP3,CN4,JP2,JP1 都连接完好

网友B:
usb线--通用的手机充电的电源连接线,不会难找
就差没把你的板子拍张照片放上来,相信你usb口插对了,跳线没去动过。

网友C:
ST-LINK用的也是SWD么,我用jlink的时候也偶尔会出现无连接(没得到jtag chain里面的ID),重新接下线就行了。一般都是连接不可靠引起的。

网友D:
好象都设置过了;应该正常的;
上面还有一个STLINK;换一个再试试;
有时的确找不到目标板,把线重新动一动再试试;USB的数据线质量一般都不太好;
好象说JLINK稍稍好用些;不过我一直是用ST的;只出过一次找不到目标板的情况;

网友D:
电源线,地线;SWDIO,SCK;共4根线;一个是7,一个是9;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线--通用的手机充电的电源连接线,不会难找
就差没把你的板子拍张照片放上来,相信你usb口插对了,跳线 ...

有是有,很不幸基本都是不行,不能通电。另外在设备管理器看到了st-link 线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LINK用的也是SWD么,我用jlink的时候也偶尔会出现无连接(没得到jtag chain里面的ID),重新接下线就行了。 ...

都反复试过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象都设置过了;应该正常的;
上面还有一个STLINK;换一个再试试;
有时的确找不到目标板,把线重新动一动再试 ...

上面那个也试过了,不行。也把线重新动过,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线,地线;SWDIO,SCK;共4根线;一个是7,一个是9;

这是指?

网友E:
建议LZ还是先测试一下硬件+驱动:用ST 提供的 ST-LinkUpgrade看是否能找到ST-Link/V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还是先测试一下硬件+驱动:用ST 提供的 ST-LinkUpgrade看是否能找到ST-Link/V2 ...

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没问题啊

这说明 STM32F3Discovery板上的 ST-LINK/V2硬件+驱动都是好的。
那么问题在于Keil MDK这边。 难道Keil MDK 的版本太老?
看了一下,KEIL MDK 4.60应该是最新版了,应该支持STM32F3了的

网友E:
还可以试试ST的软件工具,比如 ST-LINK Utility或者STVP,看看能否对STM32F3进行读、编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试试ST的软件工具,比如 ST-LINK Utility或者STVP,看看能否对STM32F3进行读、编程操作 ...

网友E:
看样子STM32F3跟ST-LINK/V2的连接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STM32F3跟ST-LINK/V2的连接有些问题。

也就是说我手上的板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手上的板有问题?

或许吧。可以参照原理图查一下。

网友D:
你借个开发板去测试一下;
MDKV4.60在安装的时候已经安装了STLINK驱动程序;
只要在你贴出来的图上设置即可;在DEBUG下载调试页面,要指明目标板器件的类型;
如果是JTAG排线一插;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如果使用SWD模式;排线都不需要动;直接可以用;
如果是自己做的板,没有标准JTAG接口;需要处理4根线;3V3电源;GND;SWCLK和SWDIO;
真的没有道理不行的;
但经常会出现小问题;如联机失败或调试时卡住了;
USB的数据线质量要好些的;
传说JLINK调试器稳定些;只是我用的是STLINK;
三合一的开发板我也有,只是没用它调STM32F;可以调STM8S;

好象JLINK联机成功后可以读器件的ID;能读出来就说明联机成功了;但STLINK好象没这个功能;

网友D:
第一次联机调试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是失败;
我第一次联机;是用开发板联机的;然后各方面都摸熟悉了,再转到自己的板上联机调试;
一个开发板也不太贵,搞一块回来;至少不会卡住很久;时间快点,少走弯路,省时间就是省钱;

网友D:
我最先联机是用JTAG模式;
然后用SWD模式;
然后转到自己的板上SWD;

网友D:
一个质量可靠的调试器是很重要的;不建议用三合一的板来调目标板;当然自己玩玩,对时间没要求的例外;
一个普通的最小系统也有用处;在前期有用;一旦都联好了就没什么用了;
我自己也是一步一步折腾过来的;楼主要有信心;
我这次自己搞STM32F,感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挺过来了;
最初我是用寄存器方式搞,非常非常烦,一个概念理解错误就出不来,一时半会自己还查不出来;
现在改用库操作,很方便;没什么问题;只是占用了一些运行时间和程序空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完全没问题啊

我的能下载进程序区,但是用ST-LinkUpgrade却检测不到Stlink,这是哪里的问题楼主指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能下载进程序区,但是用ST-LinkUpgrade却检测不到Stlink,这是哪里的问题楼主指点一下吧 ...

检查一下你设置里是不是SWD,另外你版本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你设置里是不是SWD,另外你版本是不是对应的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