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

楼主(2013-02-01):
想问大虾门几个问题:
1、如果我在连线的时候,没有连接GND网络,怎样进行设置排除GND的错误,进行DRC检查,是在铺地之前啊
2、如果在线发现DRC错误的时候,怎样查看错误在哪里
3、连线的时候有绕过物体等方式,怎样设置啊
有些设置好久没用都忘了

楼主:
我把一根线已经连接好了,打算量一下这段线的长度,这个线的长度可以由许多的线段组成,怎么测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一根线已经连接好了,打算量一下这段线的长度,这个线的长度可以由许多的线段组成,怎么测量啊 ...

线的长度,鼠标放上去,就会显示出来啊

网友B:
错误上右击有查看冲突选项

走线方式按shift+R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上右击有查看冲突选项

走线方式按shift+R切换

走线方式我知道快捷键,想知道在那个菜单下也可以改变。
错误上怎样右击查看冲突项,我无论怎样右击都会出现同样的菜单

网友B:
走线的时候按table打开切换走线方式
右击 violations查看错误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的长度,鼠标放上去,就会显示出来啊

这个net的长度有两个分支,如果我想量取一个分支的长度,该怎么量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的时候按table打开切换走线方式
右击 violations查看错误冲突

还有一个问题能否实现:如果我在连线的时候,没有连接GND网络,怎样进行设置排除GND的错误,进行DRC检查,是在铺地之前啊

楼主:
我在一个工程里原理图有两个文档,怎样把两个文档组合起来查看与PCB的不同之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net的长度有两个分支,如果我想量取一个分支的长度,该怎么量取

有个笨办法,删除你不想看的分支,留下你想知道的分支,测量之后再恢复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笨办法,删除你不想看的分支,留下你想知道的分支,测量之后再恢复删除! ...

这个方法是在原理图删除还是PCB上删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是在原理图删除还是PCB上删除?

肯定是在pcb上啊

网友C:
按正常一样,只是排查的啥时候忽略GND为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正常一样,只是排查的啥时候忽略GND为连接。

在哪里设置该项

网友C:
没有设置,只是自己排查的时候忽略掉。

网友D(2014-02-13):
这个标题好大,误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