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单片机LPM4模式电流有20uA

楼主(2013-02-01):
(无正文)

楼主:
大哥大姐们给提点建议。

网友A:
你的电流表精度是多少啊  起码六个半才能测吧  与你程序有关的  你把功能模块都关了 应该会达到最低值的  不用的时候关掉就成了

网友B:
看下你的相关晶振是不是已经停止工作,还有外围电路的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C:
指示灯电路是否已经关掉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最大的耗电就是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