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性负载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3-02-01):
容性负载的大小对电源各性能的影响、或者说容性负载对电源设计的要求。
大家有什么高见不?
探讨一下!

比如我们常用的100W左右的AC-DC电源,其对容性负载有什么要求,特别是常有的反激式和LLC等、

网友A:
要求没什么特别吧

网友B:
别起振了

网友C:
主要考虑频率对阻抗的影响   呵呵

网友D:
容性负载可以改善电网的功率因素,减小损耗.

网友E(2013-03-14):
没头没脑的问题…是对发电厂电力供电源,还是自配发电机组、还是UPS供电…各个类型不一!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太过于泛泛了,应给出限定条件,比如什么电源及其规格,容性负载的大小及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太过于泛泛了,应给出限定条件,比如什么电源及其规格,容性负载的大小及类型。 ...

就比如几十瓦的AC-DC电源吧,这种我们做的多用的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头没脑的问题…是对发电厂电力供电源,还是自配发电机组、还是UPS供电…各个类型不一! ...

主要是指开关电源在应用时的带载情况,涉及到的一些容性负载。
就比如几十瓦的小功率电源啊,输出带载,如果容性过大会有怎样的效果?

网友E:
所谓“容性”负载是指页载有电容特征:对开关电源来涚;由于本身工作特性:<PWM>…是不惧容性的:特别指出:对感性负载却是无能为力的:还是原于开关特性…[PWM]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