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问个问题,ECAN和CAN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楼主(2013-02-02):
问个问题,ECAN和CAN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或者说用标准BOSCH 的CAN通过软件能否完全代替ECAN?

网友A:
看资料上讲:
标准 CAN 控制器 (SCC) 模式
SCC 模式是 eCAN 的一种精简功能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只有 16 个邮箱(0 到 15)可用。 不提供时间戳功能,并且可用的接受屏蔽数量也被减少。
看样子没有啥大的区别

网友B(2013-03-06):
附件是microchip 公司对ECAN及CAN做的比较资料,楼主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