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下此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上图,输入脉冲经过2次与非后幅度降为1v左右,不知为什么,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哈。

网友A(2013-02-02):
数字电路,你再怎么折腾,输出都应该是数字信号,出现这种情况只可能是楼主自己测错了,或者U3B的负载有问题。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的不会错,U3B输出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使用计数器对脉冲个数计数,输出都是0个脉冲数,显然是1V太低 单片机把它当做低电平而无法触发计数。

网友B:
首先看输出波形,如果逻辑正常的话,则片子功能正常,可能是负载的问题,查下负载吧

网友A:
MCU端口设置为输入了没?试着断开MCU端口(划线)或者让MCU处于复位状态再看。

楼主:
搞定了,原因是我用原先的程序改的,初始化时把T1口给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因是我用原先的程序改的,初始化时把T1口给拉低了。

:lol所以看穿本质,有助于你快速定位问题呢。

网友C(点评):
本质!标致!

网友D:
版主高明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