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棘手的示波器测试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3-02-02):
在用示波器(型号泰克DPO4104)测一个微波检波器的输出,探头输入阻抗选1M,测得输出电压980mV,但是选择50欧姆档时,输出几乎没有信号(只有1个不足10mV的小尖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补充一下:输入信号是载频12GHz,脉宽3uS的脉冲调制信号。

楼主:
有没有人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信号内阻较大,都让探头吃掉拉.

〓◆ 示波器原理,应用,设计相关专辑 51册 272M ◆〓

楼主:
引用 楼主:
信号内阻较大,都让探头吃掉拉.

〓◆ 示波器原理,应用,设计相关专辑 51册 272M ◆〓 ...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我用的探头是泰克的P6139,只有X10档,没有X1档,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检波器无法驱动50欧负载,要使用高阻探头(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波器无法驱动50欧负载,要使用高阻探头(1M)

有一个疑问,在使用示波器50欧姆档时,对探头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
去把"示波器及探头应用指南--详解 55页 4.2M.pdf"一文下了看就明白了.

网友B:
还是T叔强大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信号内阻太大.
一般50欧用于连有源探头的.
测电源纹波也可以用50欧+隔直电路.

网友D:
你选择了50欧姆,要用有源探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去把"示波器及探头应用指南--详解 55页 4.2M.pdf"一文下了看就明白了.

下载地址在哪?
有一个疑问,我们在使用示波器1M档的时候可以通过示波器自带的输出进行校准。
如果我们要使用50欧姆档怎么校准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 示波器原理,应用,设计相关专辑 51册 272M ◆〓

谢谢!
有一个疑问,我们在使用示波器1M档的时候可以通过示波器自带的输出进行校准。
如果我们要使用50欧姆档怎么校准呢?

网友E:
你的微波检波器的输出阻抗是多大?很显然,该模块输出阻抗很大,并不是你认为的50Ω输出阻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疑问,在使用示波器50欧姆档时,对探头有特殊要求吗?

在使用示波器50欧姆档时,对探头无要求,它是通过示波器内部来调整参数的。不需要更改探头。

网友F:
穷人回帖!攒分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