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位机接受485通信。

楼主(2013-02-02):
(无正文)

网友A:
上位机是PC吗?

网友B:
RS232与RS485只是物理层实现不同而已,相当于上层而言,都是操作串口。
485转232,看你怎么转了。如果是max485->max232,肯定要供电的。
不过,现在也有串口窃电的模块,原理很简单的。

网友C:
看情况,如果是上位机一般不用供电。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的上位机是PC.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232与RS485只是物理层实现不同而已,相当于上层而言,都是操作串口。
485转232,看你怎么转了。如果是max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