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一个系统,求思路

楼主(2013-02-0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将两个信号混频,再滤波,得到COS(相位差),再AD后求ARCCOS,得到相位差异

网友B:
500Hz音频信号, 的相位差(如0.1°)
0.5uS 的相位差, 这个要求不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0Hz音频信号, 的相位差(如0.1°)
0.5uS 的相位差, 这个要求不低啊

可以考虑用数门的方式来实现,看经过了多少道门,这也是现今比较流行的测延时之类参数的方式,利用固定延迟的门电路(一般是nS的门)串联,然后捕捉经过到第几扇门,来推出有多少差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数门的方式来实现,看经过了多少道门,这也是现今比较流行的测延时之类参数的方式,利用固定延 ...

你这是纯理论上讲的, 信号上总有噪声和失真在里面. 信号自身的精度也很难达到 0.25‰ 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纯理论上讲的, 信号上总有噪声和失真在里面. 信号自身的精度也很难达到 0.25‰ 的精度. ...

实际上还是有的~只是需要有人去做罢了~最近我这边就有人就在做20nS延时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两个信号混频,再滤波,得到COS(相位差),再AD后求ARCCOS,得到相位差异 ...

有一个概念我不太理解,音频,万一不是周期信号怎么办~那还能相位比较么,或者,我要做的是瞬时相位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还是有的~只是需要有人去做罢了~最近我这边就有人就在做20nS延时的验证~~ ...

怎么弄,求原理解释,通过数门

网友D:
整形成方波。然后异或——滤波——测量电压(相位差与电压对应,同相时为0,反相时最大)

网友E:
如果是固定简介两个同频率(没有变化的频率)只是单纯的一个相位差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音频这个东西频率是变化的就比较难搞了

网友A:
设一个信号为A1COS(W1t+Q1),其中A1为信号幅度,W1为频率,Q1为初相位;另一信号为A2COS(W2t+Q2),则混频后有(1/2)*A1A2{cos[(W1-W2)t+(Q1-Q2)]+cos[(W1+W2)t+(Q1+Q2)]};经过AD、滤波后,可以得到(1/2)*A1A2cos[(W1-W2)t+(Q1-Q2)],再除掉A1、A2,可以得到cos[(W1-W2)t+(Q1-Q2)],这个就是两个信号的相位差异,求反余弦,可以得到信号间差异,该方法对于任何信号均有用

网友F:
这个不就等于是做个电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一个信号为A1COS(W1t+Q1),其中A1为信号幅度,W1为频率,Q1为初相位;另一信号为A2COS(W2t+Q2),则混 ...

这是所谓的相关法吗?

网友D:
0.1°的分辨率确实是要求比较高的,但还是可以做到的。采用“整形——异或——测量电压平均值”的方法来测量相位差的话,移相范围在(0°~180°)之间要简单些,(0°~360°)之间要相对复杂一点点。理论上需要的AD分辨率是:0.1°/180°=1/1800 。也就是说最少需要11位(2进制)或3位半(10进制)的AD转换。考虑到AD本身的妃线性等影响和其他器件对精度的影响实际需要的要求还要提高些。

网友G:
是要做电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