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直流电路的改良

楼主(2013-02-02):
请问,可以帮忙改良下这个电路吗?
R3的电压变化为2.5-3.5左右,
现在我想让它的变化范围更大一些,最好能低到0V左右。
希望高手指点下!或提点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0V 只能用双电源供电啊!

额,想了好久改不了。。请问怎么用双电源呢??

网友B:
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是多少?不一定要双电源,先弄清楚自己有什么,要什么,问1千个人,有1千个方案,你不会把1000个方案都做一遍吧。

网友C:
做一个稳压的负电源,然后431和R2原本接地的脚都接到这个负电源去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负电源绝对值一定要大于-2.5V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是多少?不一定要双电源,先弄清楚自己有什么,要什么,问1千个人,有1千个方案, ...

谢谢指点。额定电压是3.7V,电流大概300多毫安。想用个5k的电位器和三极管去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负电源绝对值一定要大于-2.5V才行。

查了下资料做负电源,手上没那些元器件,如果真的不行,就按您说的去试试,谢谢!

网友B:
压差还是足够大了。不要负电压应该可以做吧,稳压管你不要用NPN的,换成PNP的就可以了,可参考晶体管直流稳压电源的设计。

网友D:
从首帖图看,楼主要个可调的稳压电源,但并未明确。
如果是这样,把电位器的接法改一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差还是足够大了。不要负电压应该可以做吧,稳压管你不要用NPN的,换成PNP的就可以了,可参考晶体管直流稳 ...

好的,去尝试下,不行来请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首帖图看,楼主要个可调的稳压电源,但并未明确。
如果是这样,把电位器的接法改一改即可。
...

首贴的那个电路输出电压范围不够,所以希望扩大点范围,低至0V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是关不断的。

网友E:
q1关断,r3二端才能0V

网友F:
所谓改良,是指电路(产品)特性趋近期望要求的过程
但并不是任意一个电路通过简单更改都能达到任何要求

替楼主给10楼一个交代:电源5V,负载5欧,基准TL431,串联可调稳压范围不劣于0~3.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q1关断,r3二端才能0V

是的,所以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稳压的负电源,然后431和R2原本接地的脚都接到这个负电源去就可以了。 ...

回st.you,我按你所说的去做,改变电位器,输出电压不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首帖图看,楼主要个可调的稳压电源,但并未明确。
如果是这样,把电位器的接法改一改即可。
...

电位器怎么调,输出也不会为0V哦。

网友D:
还是从楼主电路目的开始吧。
据4楼所说,楼主好像是要控制一个小直流电机。控制小直流电机,对电源电压稳定性要求并不高(除非是像磁带录音机那样),那么如果5V电压是稳定的,三极管基极电压用一支电位器控制,发射极输出给小电机即可。此方案输出可以到零。此方案没有反馈,所以稳定性相当差,不过供小直流电机用,大概也够了。
若是稳定性要求非常高,那么使用负电源可能是最好的方案。使用负电源可以充份利用TL431内部运放的增益,反馈足够强,TL431内部电压基准温度系数又很小,所以稳定性很好。但据楼主在17楼说,未成功。估计楼主的稳压电源知识和经验并不多,而且电路计算也不是很清楚。
如果是控制电机转速,没有必要电压到零,只要小到一定程度即可。那就比要求输出电压到零容易得多。
一个方法是使用TLV431A,该芯片内部基准为1.25V,所以用TLV431A代替TL431,就可以输出最低1.25V的电压。
另一个方法是仍用TL431,电阻分压作为电压基准,此时无法利用TL431内部运放,需要另用集成运放或者分立元件构成放大器以得到足够强度的反馈。此方法不必使用负电源,输出可以到零,稳定性也好,但需要另加几个元器件。
如果不使用负电源,输出也不必到零,只需要低到例如1V,而且要求利用TL431放大,可以考虑图示电路。

网友G:
单电源改0V很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从楼主电路目的开始吧。
据4楼所说,楼主好像是要控制一个小直流电机。控制小直流电机,对电源电压稳定 ...

谢谢maychang,
您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我也曾考虑过,却因为不够稳定而放弃了。
说到稳压的知识和经验,我确实是不多,所以在尝试的时候失败而告终。这里要加强了。
如果用TL431A的话,最低电压是1.25V,还有您建议的那个电路图,最低电压1V,但是考虑到关掉后还有功耗(打算以电位器来做个开关和调节大小的),不是很划算。
您说的第三个方案我会去思考,去做的,希望能在假期弄出来。

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提出的目的没有很明确,让版主您费心思了。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电源改0V很难改。

是的,我尝试了负电源不行后(自己原因),就一直在想着怎么去改,因为自己水平的问题,一直在纠结着呢

网友G:
其实就算能改成0V,控制直流电机的话,这种用法实用性也不大,因为三极管很容易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就算能改成0V,控制直流电机的话,这种用法实用性也不大,因为三极管很容易被击穿。 ...

如果是让三极管不导通呢?不会被击穿吧!

网友D:
第二个方案,可以参考此图。
此方案多用一片运放,可以用半个LM358.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让三极管不导通呢?不会被击穿吧!

三极管不导通当然不会被击穿,这根电源没上电,三极管不会被击穿吧!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D:
24楼所说击穿,是三极管从导通(实际上是输出一定电流)突然变为截止,电机是感性负载,电流减少时会产生方向与原电压方向相反的感生电动势,此感生电动势有可能相当大,使三极管击穿。
要防止这种现像发生,只需要在电机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