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通信距离1000M以上,单工小数据量通信方案讨论

楼主(2013-02-02):
(无正文)

网友A:
有适合你的方案,请交流。接受体小,距离远,有FEC编码,能对抗多种突发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适合你的方案,请交流。接受体小,距离远,有FEC编码,能对抗多种突发干扰。 ...

太好了,俺也在找这个东东,可以分享么?:handshake

网友C(2013-06-24):
做1000米以上的无线通信,用315、433MHZ频段来做比较有优势,但是市场上的普通模块一般通信距离在100米左右,所以非要加功放发射电路才行,如果接收用超外差模块或调频模块,发射用一颗0.5W的功放管,功率达到0.5W的话,1000米可靠距离是可以达到的,另外市场上网上卖的所谓1000米遥控器实际用的小功率高频管,距离只有200-300米的。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191554802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