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能推荐一个运放吗?

楼主(2013-02-02):
我最关心的指标是 在1khz时,电压噪声密度在1nv/根号hz,单端5v供电,全差分输入输出(轨到轨输入输出),最好还有一个共模的2.5v偏置,能不能推荐性能指标一个差不多的运放。在TI上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ADI op177不满足,因为电压噪声密度为11nv/根号hz,1k的带宽,算出它的噪声为11uv,不满足要求。谢谢哦!

网友A:
http://www.analog.com/zh/high-speed-op-amps/low-noise-low-distortion-amplifiers/products/index.html
可以看下

楼主:
貌似不满足,我想找个差分输入,差分输出,好像都是单端输出的运放,上面列出AD的这些运放。还是谢谢了!

楼主:
AD8432还可以考虑,但是估计底噪会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I op177不满足,因为电压噪声密度为11nv/根号hz,1k的带宽,算出它的噪声为11uv,不满足要求。谢谢哦! ...

这个算法是错误的,不是11uv. 电压=11nv/根号*根号1K=347nv

网友B:
还有LZ,放大电路的噪声还要考虑电流噪声,电阻的热噪声。推荐LZ看一下书名《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78页的噪声计算。上帝爱你!

楼主:
对的,我把公式搞错了,谢谢。仿真的效果是满足要求,但是实际测试中,噪声的大小和这个值的关系很大,所以我想取小一点。

网友B:
请问:你是如何确定噪声的大小和这个关系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