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124 Buck电源的带载

楼主:
用TPS5124DBT搭建的电源电路,需要电流达到15A的,现在不能输出,带轻负载(10k,1/8W)输出电压要跌落,带大一点负载(水泥电阻,5R,30W)带不动的,PWM的驱动MOS管也没有输出波形的,当然反馈也形不成,整个就不工作了,求达人给看看图。

网友A(2013-02-02):
恐怕  LL 引脚上那个电阻的问题, 我看了典型电路,  R716 和 R727 是要短路的
这个电阻会影响 上管驱动, bootstrap 乃至过流保护电流, 请仔细研究一下手册

楼主:
看了,这个不会影响的,开关就没个工作起来,还错误报警,给错误报警充电了,就没找到哪里把错误触发了。
芯片保护了。

网友A:
那就先从这个错误开始查吧, 好象也就是 过流, 过压, 欠压故障吧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你先将电路模拟为小信号模型   用仿真软件测试一下   看看结果怎样

楼主(2013-03-23):
反馈啊,反馈,反馈没弄好啊,1V的反馈布线调试的时候有问题的,终于找到给改了,反馈OK了,输出正常了。别说,纹波还小的很,1V,1.8V的纹波都才二十多mV,不错。

网友C(2013-06-04):
引用 楼主:
反馈啊,反馈,反馈没弄好啊,1V的反馈布线调试的时候有问题的,终于找到给改了,反馈OK了,输出正常了。别 ...

反馈什么问题?

网友D:
找找芯片资料   对照芯片资料   好好审核  个人的意见

网友E:
开关电源的核心是反馈   这个很重要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D:
熟悉一下这个芯片   了解一下   反馈电压的作用   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