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主设备读操作问题

楼主(2013-02-02):
iic, I2c, TE, ST, ev
static u8 I2C_MMA_ByteRead(u8 ReadAddr)
{
        u8 RxData;
        /*wait until I2C bus is not busy*/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 I2C_FLAG_BUSY));

        /* Send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MMA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MMA_ADRESS,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Clear EV6 by setting again the PE bit */
        I2C_Cmd(I2C1, ENABLE);

        /* Send the MMA's Register address to write to */
        I2C_SendData(I2C1, ReadAddr);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Send STRAT condition a second time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Send MMA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MMA_ADRESS,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Test on wait for EV7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Read a byte from the MMA Register */
        RxData = I2C_ReceiveData(I2C1);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Retrun Data*/
        return RxData;
}

1.
I2C_Cmd(I2C1, ENABLE);这一句有什么用?

2.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手册:只接收一个字节时,将在EV6 时进行关闭应答和停止条件生成操作。
这两句放在了最后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A:
1: 开启I2C

网友B:
1.是为了设置PE使能位,但其实在I2C_Init()里面已经使能了PE位,所以I2C_Init()过了之后就不需要这一句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2.有没有问题试一下就知道啦,不过估计会有问题的,该产生非应答的时候没有产生会影响接收时序的,lz可以试试,最好按手册上说的,在EV6之后加那两句吧

网友C:
建议用模拟IIC, 硬件IIC很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