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一般IPM的供电电源功率多大?隔离电压多高?

楼主(2013-02-02):
一般IPM的供电电源功率多大?隔离电压多高?

网友A:
一般十几瓦到千瓦级的都有吧!典型内部输出是15V,供电大的模块的话供电是市电,你,那隔离倍数就出来了……
不过一切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啊,市面上也有可能有各种不常见的模块销售,市场引导产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十几瓦到千瓦级的都有吧!典型内部输出是15V,供电大的模块的话供电是市电,你,那隔离倍数就出来了… ...

IPM的供电功率哦,不是用IPM的大电源功率呢

网友B:
50W以内,我见过最大的30W

隔离电压我见过输入输出/输入对8000Vac(IEC606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