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可以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改变端口设置吗?

楼主(2013-02-02):
因为我现在手头上没有板子,没法试。具体是这样的:有两个端口P0.0,P0.1,是复用的。程序一运行,就设成推挽输出,去配置另一个芯片;完成后需要释放这两个端口,不影响其他任务对这两根线的使用。如下配置可否?
P0MDOUT  |= (1<<1)|(1<<0);//设成推挽输出;
XBR0           =0x00;
XBR2           =0x00;//弱上拉。
任务处理完成后,端口设置改成:
P0MDOUT  |= (0<<1)|(0<<0);//设成开漏输出;
XBR2           = (1<<7);           //弱上拉禁止。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可以啊,端口都是动态配置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端口都是动态配置的哦

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节电模式下要保持推挽输出的端口电平状态,要用IDEL模式还是STOP模式?

楼主:
知道了。结帖。

晕啊,怎么又结不了帖了?

网友B:
只要不影响外设的操作, 端口设置随时变, 随时有效.
不过应用中我觉得还是避免过度切换功能.

网友C:
单片机如果不能动态配置端口,那它就不是这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