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20串口通信

楼主(2013-02-02):
LPC2220串口通信  在中断中完成 接收发送数据—是完整的,但是放到主程序中发送— 发生数据丢失(不完整),为什么呢,求助

网友A:
lpc2220有14byte的fifo,但没有状态位可以用,所以连续发送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B:
在主程序中发送时也是开启发送中断,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主程序中发送时也是开启发送中断,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一样会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