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接法

楼主(2013-02-02):
我想问下,图腾柱改成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啊?
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A(点评):
1.5V 的才可以!

网友A(点评):
这不是 图腾柱,互补射随器 才是。

网友B:
问题就是没有基极限流电阻以及没有加死区控制啊,还有就是加了PWM,一般图腾柱指的是数字电路里面的概念,你这个东西我们叫半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没有基极限流电阻以及没有加死区控制啊,还有就是加了PWM,一般图腾柱指的是数字电路里面的概念, ...

PWM悬空,悬空端电压为1.9V!我怀疑两管子都导通,导致两管子短路,管子发热!对不?版主我想加你好友!我是个新手,经常会遇到问题,还请楼主照顾照顾!704105285我QQ!谢了!

网友B:
呵呵,你自己画一下PWM悬空时候的等效电路图呢,两个三极管的EB结直接把电源都短路了,看不清你是2.7V还是27V,如果是27V,楼主需要小心会飞的封装残骸了~!QQ我已经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自己画一下PWM悬空时候的等效电路图呢,两个三极管的EB结直接把电源都短路了,看不清你是2.7V还是2 ...

是2.7V,短路电流方向是红线还是蓝线呢?

网友B:
先是因为有红线,然后蓝线也参与进来了。

网友C:
晕倒,你这还算是射极输出吗?

网友D:
说说你想控制电机的还是什么?控制电机的话是想加入制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想控制电机的还是什么?控制电机的话是想加入制动么、。

两管的集电极接在MOS管的栅极,我想控制MOS管的通断!

网友A(点评):
电压控制 要用电压源控制!

网友A(点评):
开关跟高放不一样, 驱动开关管,若在 基(栅)极,不宜用 恒流,知道为甚么吗?!

网友A(2020-12-28):
zhuzhenqiu 查看完整内容
这样会死的很难看的,要是你的PWM
上升和下降沿稍微平缓一点,两管立马烧掉!!

不设死区的话,图腾柱 同样得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