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B38 小鸭子洗衣机维修记

楼主(2013-02-02):
         前段时间家里买了个小洗衣机,半自动的。小鸭子牌XPB38。结果用了不到两个月,突然发现脱水功能不正常了,根本不转。于是乎,有了这个维修记。

      先是看了一下洗衣机背面的电器接线图,一般的电器设备都有这么一张图。像电风扇,电磁炉等。电路图如下:

    从电路图来看,原理相当的简单。220V电源进来,先过熔断器保险管,然后一路进洗涤电路通路,另一路是进脱水电机。脱水电机不工作无非就是以下几点原因:
        1. 盖开关不动作。
        2. 脱水定时器不触发(不连通)
        3. 脱水电机的起动电容坏了
        4. 脱水电机坏了

      搞明白之后,就是准备开始动手了。工具箱找出几个常用的螺丝刀,钳子、电笔。

     搞开洗衣机的后盖,发现了一堆线头。洗衣机就这点好,设计时会把所有的线头都引出来到一个地方。可能是也考虑到检修的方便,不需要拆太多的机械件就可以测量各线路的好坏。根据电路图,我选择了红,白,兰这几个线头进行断开测量。

     先是测量了一下,兰色和红色, 跟电源插头都是可以通的,说明前面部分应该没啥问题。再试了一下脱水定时器,转动定器之后,有电通过。这样问题只剩下
起动电容和电机两个方要家伙了。
      由于,上电之后没发现电机有动作,也没有嗡嗡响。说明电机坏的概率非常高,如果是电容坏,电机应该会有欲转又止的动作。
      因为还在保修期内,直接找厂家要了个电机。电机到手后,接着开始捣鼓了。
     先是把一台完整的洗衣机给搞成一块块的。

变成下面:

下面一只为脱水电机,边上一块黑色的为起动电容,看了一下标称6uF,480V。看了这参数,整个维修过程中,老是担心触电。
每次上电之后,拔掉插头,我都会给它放一下电。
三下五除二,把新电机给换上,然后电相同颜色的线接在一块。上电,开定时器。电机工作了。。。。一阵兴奋。接下来就是怎么装回去了。其实拆机械部分
的时候,花了比较大的力气。现在只以安装过程来说明。

如下图,已经盖在电机上的一个是电机刹车片。这个刹车片就是用来控制,通一根弹簧与盖子相连,当洗衣机盖子没有盖上的时候,电机无**常起动,但这里相当于堵转,后果会导至电机烧掉。 这也太简陋了。。。。有钱还是买全自动的好,估计会好一些。

我手上拿的一个是电机与脱水桶之间的连杆。刚开始拆的时候费了点劲,一直拧不动上面的螺丝钉,后来跑到小区门口找修自行车的大爷借了把
8号六角扳手和一只梅花扳手。我那只可调扳手因为拆时空间有限,无任何用武之地。

装上后,又试了一下刹车片,一切正常。

  开始要把洗衣机身往上安了。发现洗衣功能的电机是一个皮带转动的结构。这里也是个好拆,不好装的地方。小时候常修理那个28寸的自行车,这让我想到了
装链条的方法。我把皮带挂在电机一边,然后盖上机身,再申一只手到里面把皮带通过转盘的形式把皮带也挂到了洗衣桶上。
中间失败了两次,第三次终于挂成功了。赶紧先上两个对角螺丝固定一下。

几个固定螺丝上去之后,把线头全出抽出来,理一下,以防短路。靠近红色线那里有一个勾子,这个就是刚才电机刹车片的弹簧引线,直通上面的盖子。
看到中间还吊着一个勾子,这个勾子是挂在里边一点点的那个水阀上的,用于控制是放水还是关掉。如果不能排水或漏水了,那有可能就是这里有问题了。
线头理出来后, 再上电试了试,还行。电机都能正常运转。到这,安装的事情就完成三分之一了。

试过电机可以转动之后,就把脱水桶往回装了。右边这个就是脱水用的,上面看到一个黑色的东东,这个是皮垫,用来防止脱水桶出来的水
流到下面的电机和线路上,所以要用皮垫给封住。

脱水桶,上面有好多孔,用来脱水时排水的。
脱水桶底部。一轴与刚才电机上的连杆相连,通过上面两个卡槽来固定。有了拆的经验,安装变得不是很难了。直接往
上套。

装好之后,如下图。终于看到了曙光了。

再次上电确认一下好坏。。。上电,转动定时器,脱水桶转起来了。。。。。。松了一口气。
把线头包好,入进去,螺丝都拧上。算是完成了一次小小的洗衣机的维修。

心里暗想,这洗及机整机保1年,主要零件保三年。。。。这主要零件不就是电机,定时器,电容嘛。。。呵呵
用它个三年,厂家就。。。。。

网友A:
这个品牌的电器啊

网友B:
记住了,小鸭子的,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