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39RD4G1W是什么牌子的单片机?

楼主(2013-02-02):
封装是3x3mm,QFN,两边各五个共十个脚,跟C8051F300的QPN11封装极其相似,就是底部接地焊盘,C8051F300两端各有伸出两个脚,这个IC底部只有一个整的地焊盘。
上面的丝印是:39RD4G1W,也有可能是39RD4G1M,或者还有可能个别字有误差,因为字的黑的看不清。第二行丝印是:ER7048CG,当然也有可能个别字有误差。第三行是日期不用管。比较怪的是,第一点(脚)在丝印的左下方。
第五脚是地脚,第十个脚是电源脚,第八个脚是复位脚,第六个脚是下载的SDA,第七个脚是下载的SCL,六脚和七脚都复用为IO;其他脚都是IO。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是哪个品牌的单片机?

楼主:
或者类似封装的单片机,QFN,3x3mm,八个IO足够了。4KB或2KB的存贮空间就差不多了。电压3.3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