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stm32f103rct6,结果看错了,买成了stm32f105rct6,可以直接替换吗

楼主(2013-02-02):
在淘宝网上买的,收到货才看清楚买错了型号,:dizzy:不知道二者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A:
有点不同,你可以看下,时钟电路不一样

网友B:
可以的
直接库里面声明该下就行了。 库函数的优点就在这了

我和楼主犯过同样的错误。。。。。

楼主:
测试过了,程序和硬件一点都没有改,工作正常,串口波特率也和原来的一样没变,tim2,tim3,tim4也和原来的输出pwm频率一样。呵呵,估计是没有用到网络,用的是8mh的缘故,也不用设置什么,

网友C(2014-08-18):
您好,我这边是专做ST单片机这块的,如果有需求到这方面可以随时联系我,给您最好的价格;QQ395877987;手机:1511225299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