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消抖感觉不太可靠啊???

楼主(2013-02-02):
如果输入抖动厉害的话,这次方法也不可靠啊。会导致key_out有多次输出啊?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按一下封锁1秒行不行?你觉得不行,那试着封锁10秒,呵呵你抖9。9秒都不怕

网友B:
汗. 这也算问题.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可以估计消抖所需的周期数吧.

网友C:
:D 受教了

网友D:
对key_in做消抖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封锁1秒行不行?你觉得不行,那试着封锁10秒,呵呵你抖9。9秒都不怕 ...

;P太执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key_in做消抖处理。

还是有出错的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