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锂电池压降太大怎么处理?(坑爹的电流表内阻)

楼主(2013-02-02):
最近弄一个锂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锂电池就是一般的那种手机电池,充满电4.2V,电量不足时3.6V多点,系统的供电是锂电池+ LDO(3.3V)的方式。

我这个设备有一个带背光的点阵LCD,用于显示,不开背光的情况下,整个系统消耗电流800uA,开背光后,电流消耗为70mA,这时锂电池电压从4.2V下降到3.3V左右,如果电池电压是3.8V电压会下降到3.1V,我的系统供电就不能满足3.3V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啊,才70mA电池电压就跌落这么多啊,我这几块电池都是新的,试了都是这样,那我们平时用的手机那个屏也很耗电啊,尤其打电话的时候更耗电,电池电压跌落肯定更厉害,它是怎么保证给系统提供稳定的电压的?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的原因是电流表内阻太大导致的分压,我为了测量系统功耗,把电流表串联在电池回路里,用的200mA档。
我把档位换成20A的 压降就明显小了,把电流表撤了,75mA的电流电池压降为28mV,正常了~
回想了一下,这个真是低级错误,太相信电流表了....

网友A:
你的电池快盖姆奥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快盖姆奥哇了,哈哈

是新电池,我都说了。我换了好几个电池包括我手机里的电池都是这样。

网友A:
4.2v是充满电电压,额定电压是3.6v,这段电压使用时间最长.
但你一下就跌到3.1v,有2种可能,电池旧了(新电池水货很多的,跌你0.几伏是正常的.不信可用原装电池试.哈哈)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电流很大引起.

背光使用粗电,即直接从电池拉
系统用一个升压型的IC,去HT网站看,很多的

http://www.holtek.com.tw/PDF/guide.pdf

网友B:
楼主肯定买到坑爹的电池了.普通的锂电输出八十毫安电流下降一般就是几十毫伏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买到坑爹的电池了.普通的锂电输出八十毫安电流下降一般就是几十毫伏的水平 ...

我用的是诺基亚原装的电池,3.7V,直接降到3.1V不到... 我觉得肯定不是电池质量的问题。

网友C:
去淘宝看看,满大街都是nokia原装.好久以前在专卖店买了一个原装充电器,后来拆开看电路,还不如自己diy的强:lol.从此不好此道.
楼主还是不信就去手电筒论坛混吧,那里大部分都是业余玩家,但是对锂电用得最多最熟悉了.你这个帖子发到那里会被BS死的.

另外液晶能换就换了吧,背光70ma的型号太老了.现在高亮的10-20ma都足够了.不想换就在电池和背光之间串个几十欧姆电阻.试试会不会跌落这么厉害.电池直接接背光是不合适的.

网友D:
先升再降,找效率高的

开关电源对电池的电流输出能力要求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升再降,找效率高的

开关电源对电池的电流输出能力要求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对电池的电流输出能力要求更高

我这个办法确实是可以的。。。

网友E:
你确认你的系统是80mA而不是8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办法确实是可以的。。。

我现在很想知道手机是怎么处理这种电压跌落的,通话的时候耗电量肯定上百毫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认你的系统是80mA而不是800mA?

我用电流表测的,你要是不信你可以拿个手机电池试一试,70ma电压跌落很大的,楼上几位总纠结在电池质量上,你可以拿个你觉得质量最好的试试,结果肯定和我的一样...

网友F:
LDO 一般有 1.5V 压降 电流大更明显

网友G:
一定是先用DCDC来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DO 一般有 1.5V 压降 电流大更明显

我用的LDO 压差130mV,很小的。

网友H:
可能是线路阻抗大、电流大或者电池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电流表测的,你要是不信你可以拿个手机电池试一试,70ma电压跌落很大的,楼上几位总纠结在电池质量上 ...

根据你的数据,电池的等效内阻为
(4.2-3.3)/0.08=11.25欧姆,一般锂电就20毫欧,加上保护板都不会超过100毫欧,干电池不会大于1欧姆,你这种电池早该扔了.
要不就是哪里把电漏掉了.你没测量到

网友I:
手机最大工作电流1A

也没有看到电压有超过0.2V跌落的

网友J:
楼主你还是自己找找自身原因吧

网友J:
噢,还有,你这种最大原因是电池,或者是你测量错误了?800MA看成了80MA??
去买个三洋的18650来试试 吧,真要做产品不在乎这点试验费用,就30-40块钱带运费吧

网友I:
800mA也不应该电压跌落这么多的。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但是肯定不是电池有问题

测试方法,电路原理,走线设计等方面找原因吧

网友K:
的撒娇的卡上

网友F:
LDO 150MV 不可能吧 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LDO 150MV 不可能吧 什么型号?

TPS78233

楼主:
引用 网友I:
800mA也不应该电压跌落这么多的。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恩,我也觉得不是电池的原因,因为我试了好几块不同型号的电池,都这样,我再找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A:
你找一个60Ω电阻(47Ω,51Ω均可)并在4.2V电池上,再测电压,如果还是跌到3.1V,则可以确认是电池板的问题!别再呆在那里了.几个电板都一样,说明都是大兴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60Ω电阻(47Ω,51Ω均可)并在4.2V电池上,再测电压,如果还是跌到3.1V,则可以确认是电池板的问题!别 ...

行,我明天就这么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很想知道手机是怎么处理这种电压跌落的,通话的时候耗电量肯定上百毫安了... ...

你电池驱动能力不行,导致你电压跌落的。你可以用直流稳压源,把电压电流调到你想提供的值,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如果是电池的问题,后端再折腾也没有用

网友L:
是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M:
也可能是使用的导线不行,只要正规厂家出的电池,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话说我们公司买的电池,1400mAH的,12块钱。也是用LDO降到3.3V使用,负载最大差不多300mA,满电压降很小。从厂家刚发回来,第一次使用时,开机2格电,开到最大负载,变成1格。出厂不是满电的。
所以LZ还是多测量几个地方看吧

网友N:
LDO本身压降导致的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60Ω电阻(47Ω,51Ω均可)并在4.2V电池上,再测电压,如果还是跌到3.1V,则可以确认是电池板的问题!别 ...

按照这个方法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P:
1000mAh左右的电池,别说是80mA的负载,就是800mA,电压也不会掉成那个鸟样。

网友Q:
应该是串入的电流表档位偏低,或者是测量仪表内阻过高造成的,建议在电池与负载之间串入一只1欧电阻,测量电阻上的电压,用读出的电压除以电阻值就可以得到真实的负载电流值。

网友R:
围观大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