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已解决】锂电池接负载后电压跌落太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3-02-02):
最近弄一个锂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锂电池就是一般的那种手机电池,充满电4.2V,电量不足时3.6V多点,系统的供电是锂电池+ LDO(3.3V)的方式。

我这个设备有一个带背光的点阵LCD,用于显示,不开背光的情况下,整个系统消耗电流800uA,开背光后,电流消耗为70mA,这时锂电池电压从4.2V下降到3.3V左右,如果电池电压是3.8V电压会下降到3.1V,我的系统供电就不能满足3.3V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处理啊,才70mA电池电压就跌落这么多啊,我这几块电池都是新的,试了都是这样,那我们平时用的手机那个屏也很耗电啊,尤其打电话的时候更耗电,电池电压跌落肯定更厉害,它是怎么保证给系统提供稳定的电压的?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是因为回路里串联的电流表内阻太大导致,把电流表档位换成20A或者撤掉电流表就没问题了。。。

网友A:
中间要加个buck-boost芯片,

如TPS63030

网友A:
不过还是先找找你系统的供电回路,是不是哪部分内阻偏大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还是先找找你系统的供电回路,是不是哪部分内阻偏大导致。

锂电池直接接的LDO,系统和LCD背光的供电从LDO输出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要加个buck-boost芯片,

如TPS63030

手机的供电系统就是用的这种升降压DCDC吗?

网友B:
电池直接扔了,换个新的。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池电压掉到3.3V后,经过LDO后,电压掉的太多。

你忽略了,LDO是有个最低压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池电压掉到3.3V后,经过LDO后,电压掉的太多。

你忽略了,LDO是有个最低压差的。 ...

LDO压差130mV,不高的。

网友C:
电池性能差,找内阻低的电池

网友D:
(4.2-3.3)/0.07=12.86欧,普通锂电池的内阻都在毫欧级,内阻这么大的肯定是垃圾。

网友E:
电池该换了。

网友F:
首先,你70ma 是怎么测试的,稳压电源测?有没有限流? 有没有看开的瞬间 启动电流有多大?最好拿高速电源抓下电流波形
2 你的电池容量是多少的?规格书有没有 或者有没有看? 最大放电电流是多少?
3 可以软件尝试背光一级级往亮调?
4 背光驱动IC 是什么型号?效率有多大?

网友F:
另外再说下,背光IC 驱动的电源一般可以直接从电池过来,不必要经3.3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