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USB口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3-02-02):
应用是,需stm32的板子和android手机进行通信。 stm板子采用的是usb虚拟成串口。
现在通过这个虚拟串口连接手机的usb口。 手机的usb口是需要同样做个应用程序虚拟为串口,就可以和stm板子通信了吗。还是手机不需要虚拟,直接当usb口用,stm板子虚拟串口可以被手机识别。不确定何种方式可实现。如有更好方式。希望提个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只要有个软件或者驱动程序,安装在安卓手机上,让它能支持这个虚拟的串口就行。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支持安卓系统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

楼主:
现在就是针对这个,理论上搞不清楚,是否可行。 我也觉得应该是安卓系统的虚拟串口驱动程序就可行了。但是我的stm板子端也是usb虚拟成串口的。 两边都是虚拟的串口。有冲突吗。  谢谢上楼的回复。